mos管2301,2302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2-03-24):
mos管2301,2302可以用什么替代?哪位知道,能给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可以使用带阻三极管替代这个带阻三极管,常用的型号为:KRA106S PNP、KRC106S NPN

虽然带阻三极管很早就在用了,不过那时是用在手机上,为了节约PCB版面和器件,但是传统的设计,很少有看到,没想到这几年也开始用了。

相对于三极管,用小功率mos管,比如SI2301、SI2302,在实际使用中不是很理想,主要是微功率MOS管,容易烧坏,抗冲击能力太弱

尤其是mos管导通之后的内阻太低,容易被瞬间大电流冲击烧坏。去年理解了柔性硬件设计思想,并且也看到很多成熟的设计还是用三极管,所以看到这个带阻三极管,就想着在其它电路中把MOS管替换成带阻三极管。并且相比MOS管,除了抗冲击能力强外,外围不需要两个电阻了,使用简单。

网友:
①、这Sⅰ 2301,属于P沟道场效应管,丝印:A1SHB
封装S0T23此管参数如下:/耐压:20V//
/电流:2.3A//。

②、返Si 2302,属于N沟道场效应管,丝印:A2SHB
封装S0T23此管参数如下://耐压:20Ⅴ//
//电流:2.5A//。

③、以上两管替代如下:
Si2301属于P沟道场效应管,可用Si2307直接
代换。

Si2302.属于N沟道场效应管,可用Sⅰ2304直接
代换。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