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CAM350测量pcb的尺寸?

楼主(2022-03-24):
我用CAM350测量pcb的尺寸的时候,光标到不了我要测的那个位置,测不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打开CAM350,导入资料,按V,S键,然后按组合键:ALT+I,M,P 这是测点到点的,测线到线按:ALT+I,M,O。

网友:
1、打开要处理的PCB板文件后,点击Settings—Unit,点击确定。
2、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公制,操作的最小单位选择最小单位这里是1/10000,点击确定。
3、点击左上角的操作最小距离,改为最小,至少为0.001:0.001。
4、如果此时pcb图为倒影,则依次点击Edit—Mirror。
5、此时按住键盘A,鼠标左击pcb图完成矫正。
6、一次点击Info—Measure,右侧弹出的窗口一次为为点到点测量;线类测量,网络类测量。
7、根据需要测量的种类点击测量方式。如图选择为线嘞测量,点击需要测量的两个焊盘,左上角就会显示两个焊盘距离的信息。

网友:
应该需要重新设置下单位,改下就可以测到更精确的位置了。

网友:
你按一下S就搞定了!S是使你的光标平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