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FPGA与FPGA相互之间进行通讯和扩展

楼主(2022-03-24):
我现在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控制系统,用到了多片FPGA,其中一个FPGA作为主控,另外三个FPGA作为从控,相互之间要实现必要的数据交换,请问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否给提供一种有效地通讯方式和实现办法!

网友:
你现在是用到了多片FPGA,而且相互之间要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
你可以把从控的当作是主控的一个芯片就可以了,中间自己定义一个数据传输协议就可以了,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SPI协议,比较简单!

网友:
如果数据量较大,可以采用并行的数据传输,这个也比较简单!

网友:
只要你把时序理清,不是很难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可以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