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打开BRD文件出现这个错误提示:ERROR(SPMHDB-238)

楼主(2022-03-24):
allegro打开BRD文件出现这个错误提示:ERROR(SPMHDB-238):The database is corrupted.It may have been copied from a different architecture using ASCII mode ...copy using binary mode. 请问大神什么原因及如何解决?

网友:
最常见的原因是边界数据没考虑,低估数据强度,漏看数据范围。其次是编译器差异。然后是系统差异。正式比赛选手机器跟判题都是同配置同软件版本,平时训练很难保证。总之看AC率和绝对数:AC绝对数越多坑的几率越低。AC率越高,犯低级错误的概率越高。

网友:
ALLEGRO系统能够编译并执行代码,使用预设的数据对这些程序进行测试。提交的代码一般会在受限的环境下运行,包括时间限制、内存限制、安全限制等。代码的输出会被ALLEGRO系统捕获,与标准答案进行比较后返回结果。

网友:
ALLEGRO作为一种在编程竞赛中用来测试参赛程序的在线系统,也可以用于平时练习

网友:
ALLEGRO网站会对用户进行排名,以用户的提交答案通过数多少或某个题目执行时间快慢为排名依据。

网友(2022-06-18):
    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单看这一句,解决难度大。    可以把异常文件上传,说不定可以协助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