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arm 下移植ucgui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2-03-24):
本人这几天在MDK下面移植了ucgui (TQ2440 的板子),现在存在的问题如下:如果不起用mem存储,的话,运行测试程序没有问题。但如果启有了memdev的话,程序不能运行。一运行就出现dabort exception! 数据异常,这是为什么呢。另外在调用stdlib中的rand()函数时,连续调用30次左右,也会出现数据中止异常。

网友:
我移植倒是成功了  就是运行的时候特别慢 我运行uCGUI里的DAMO(GUIDEMO_main())的是那个刷屏速度难以忍受  而且如果使用7寸屏(设置LCDConf.h中的LCD_XSIZE = 800 ,LCD_YSIZE = 480),当程序运行到那个“波形图”的那一段的时候就会跑飞掉

网友:
我的UCGUI裸跑正常,但下载到NAND FLASH里面就不能显示字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