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的类型判断

楼主(2022-03-24):
    反馈电路类型很多,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

        ①根据反馈的极性分:有正反馈和负反馈。

        ②根据反馈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关系分:有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

        ③根据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的关系分:有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

        ④根据反馈信号是交流或直流分:有交流反馈和直流反馈。

        电路的反馈类型虽然很多,但对于一个具体的反馈电路,它会同时具有以上四种类型。下面就通过图1中所示的两个反馈电路来介绍反馈类型的判别。

        图1 两个反馈电路

        1.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判别

        (1)晶体管各极电压的变化关系

        为了快速判断出反馈电路的反馈类型,有必要了解晶体管各极电压的变化关系。 不管是NPN型还是PNP型晶体管,它们各极电压变化都有以下规律:

        1)晶体管的基极与发射极是同相关系。 当基极电压上升(或下降)时,发射极电压也上升(或下降),即基极电压变化时,发射极的电压变化与基极电压变化相同。

        2)晶体管的基极与集电极是反相关系。 当基极电压上升(或下降)时,集电极电压也下降(或上升),即基极电压变化时,集电极的电压变化与基极电压变化相反。

        3)晶体管的发射极与集电极是同相关系。 当发射极电压上升(或下降)时,集电极电压也上升(或下降),即发射极电压变化时,集电极的电压变化与发射极相同。

        晶体管各极电压的变化规律可用图2来表示,其中“+”表示电压上升,“-”表示电压下降。

        图2a表示的含义为“当晶体管基极电压上升时,会引起发射极电压上升、集电极电压下降;当晶体管基极电压下降时,会引起发射极电压下降、集电极电压上升”。

        图2b表示的含义为“当晶体管发射极电压上升时,会引起基极和集电极电压都上升;当晶体管发射极电压下降时,会引起基极和集电极电压都下降”。

        (2)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判别

        图3 晶体管各极电压变化规律

        1)判别电路中有无反馈。在图2a电路中, R 5 、 C 1 将输出信号一部分反送到输入端,所以电路中有反馈, R 5 、 C 1 构成反馈电路。

        在图2b电路中, R 4 、 R 5 将后级电路的信号一部分反送到前级电路,这也属于反馈, R 4 、 R 5 、 C 1 构成反馈电路。

        2)判别反馈电路的正、负反馈类型。 反馈电路的正、负反馈类型通常采用“瞬时极性法”判别。 所谓“瞬时极性法”是指假设电路输入端电压瞬间变化(上升或下降),再分析输出端反馈过来的电压与先前假设的输入端电压的变化是否相同,如相同说明反馈为正反馈,相反则为负反馈。

        正、负反馈类型的判别如图4所示。

        图4 正、负反馈类型的判别

        在图4a电路中,因为信号反馈到晶体管VT 1 的b极,所以假设VT 1 的b极电压上升,根据前面介绍的晶体管各极电压变化规律可知,当晶体管VT 1 的b极电压上升时,c极电压会下降,晶体管VT 2 的b极电压下降,VT 2 的c极电压上升,该上升的电压经 R 5 、 C 1 反馈到VT 1 的b极,由于反馈信号的电压极性与先前假设的电压极性相同,所以该反馈为正反馈。

        在图4b电路中,因为信号反馈到VT 1 的e极,所以假设VT 1 的e极电压上升,VT 1 的c极电压也会上升,VT 2 的b极电压上升,VT 2 的c极电压下降,该下降的电压经 R 5 、 R 4 反馈到VT 1 的e极,由于反馈信号的电压极性与先前假设的电压极性相反,所以该反馈为负反馈。

        2.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的判别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的判别方法是:将电路的输出端对地短路,如果反馈信号不存在(即反馈信号被短路到地),则该反馈为电压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依然存在(即反馈信号未被短路),则该反馈为电流反馈 ,如图2-16所示。

        图5 电压、电流反馈类型的判别

        3.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

        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的判别方法是:将电路的输入端对地短路,如果反馈信号不存在(即反馈信号被短路到地),该反馈为并联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依然存在(即反馈信号未被短路),该反馈为串联反馈 ,如图2-17所示。

        图6串联、并联反馈类型的判别

        4.交流反馈和直流反馈

        交流反馈和直流反馈的判别方法是:如果反馈信号是交流信号,为交流反馈;如果反馈信号是直流信号,就为直流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中既有交流信号又有直流信号,这种反馈称为交、直流反馈。

        交流、直流反馈类型的判别如图2-18所示。

        在图7a电路中,由于电容 C 1 的隔直作用,直流信号无法加到输入端,只有交流信号才能加到输入端,故该反馈为交流反馈。

        在图7b电路中,由于电容 C 1 的旁路作用,反馈的交流信号被旁路到地,只有直流信号送到前级电路,故该反馈为直流反馈。

        综上所述,图2a中的电路的反馈类型是电压、并联、交流正反馈,图2b中的电路的反馈类型是电流、串联、直流负反馈。

        图7交流、直流反馈类型的判别

网友:
    这个反馈电路讲的很详细

网友:
    不错的知识点,学习到了

网友:
    反馈电路有很多种类型,每种类型的标准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