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中怎么进行噪声匹配和稳定性的判断?

楼主(2022-03-24):
    ADS中怎么进行噪声匹配和稳定性的判断?

网友:
    这里通常是在ADS中的S参数仿真环境下。
当需要进行噪声计算时,要勾选S参数仿真设置里的“计算噪声”选项。重新计算S参数会发现,结果数据中包含了nf和nfmin。

网友:
    nf:当前总噪声系数。nfmin:最小噪声系数(在完美噪声匹配情况下) nf总是大于nfmin,噪声匹配的意思就是通过改变输入阻抗匹配使得nf尽量逼近nfmin。当然也可以改变器件的大小来改变噪声阻抗。

网友:
    最优噪声阻抗叫:gamma_opt.如果S11和gamma_opt共轭匹配的时候,nf=nfmin。当然实际不太可能。再说稳定性: 一般用k系数来衡量系统的稳定性。K》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