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怎样确定电路的功耗?

楼主(2022-03-24):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怎样确定电路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估

    要怎么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算呢?

需要知道电路节点电压电流呀

网友:
    比我还新手

网友:
    这个只能估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知道电路节点电压电流呀

我就说是怎么搞的哈哈

网友:
    找出电路中比较大的元器件,包括基本就是控制IC,风扇,电机,或者喇叭什么的需要功率驱动的器件,找到这些器件的规格书,查他们的额定电流,电压,计算出来。

网友:
    根据负载的规格书,算最大的电流值与电压的乘积,估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