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把原理图中选中的元器件怎么集中吗?

楼主(2022-03-24):
    allegro17.4在PCB中可以反选元器件了,不用向16.6的那样高亮了,请问可以把原理图中选中的元器件怎么集中吗?

网友:
    选中之后删除,然后在重新放,那就集中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吗

网友:
    room功能来就可以。

网友:
    placementedit--选择器件--把鼠标放在pin上右键--align compon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