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判断仿真是收敛或者不收敛的?

楼主(2022-03-24):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判断仿真是收敛或者不收敛的?$ G8 n- n) h) |6 O( _

网友:
收敛了应该就是仿真出来了吧

网友:
收敛与发散判断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有极限(极限不为无穷)就是收敛,没有极限(极限为无穷)就是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