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电子秤,lLCD液晶驱动芯片

楼主(2022-03-24):
    产品型号:VK1024B
    封装形式:SOP16

    VK1024B概述:
    VK1024B 24 点、 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 LCD 驱动, VK1024B 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 LCD 应用场合,包括 LCD 模块和显示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VK1024B 的管脚只有 4 条, VK1024B 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特点:
    ★ 工作电压:3.0-5.0V
    ★ 内嵌 256KHz RC oscillator
    ★ 可外接 32KHz 芯片或 256KHz 频率源程
    ★ 可选择 1/2,1/3 偏压,也可选择 1/2,1/3 1/4 的占空比
    ★ 两种蜂鸣器频率
    ★ 节电命令可用于减少功耗
    ★ 内 嵌 时 基 发 生 器 和 看 门 狗 定 时 器(WDT
    8 个时基/看门狗定时器时钟源
    ★ 一个 14X4 LCD 驱动器
    ★ 一个内嵌的 32X4 位显示 RAM 内存
    ★ 四线串行接口
    ★ 内片 LCD 驱动频率源
    ★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 提供 VLCD 脚位可用来调整 LCD 电压
    LCD/LE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网友:
    液晶现在都是串口控制,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