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软件选择问题

楼主(2022-03-24):
    请问一下大家EDA设计软件选择哪个比较好一些?后续更换到别的会有很大的障碍吗?求解

网友A:
    目前国内主流的 ad pads allegro  选中那种都可行 精通一种即可 后面都是融会贯通的 总体来说 ad操作界面和习惯慢慢接近allegro了 区别不算大也能左高速板卡  pads走线个人始终不是很习惯 但交互式布局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主流的 ad pads allegro  选中那种都可行 精通一种即可 后面都是融会贯通的 总体来说 ad操作界面和 ...

    目前也是在AD和PADS来回纠结,公司用pads,我反正不习惯

网友B:
    推荐allegro,主流,就业面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allegro,主流,就业面广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强烈推荐allegro,很多大公司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推荐allegro,很多大公司都用这个

好的好的,现在重新学习一下,谢谢你

网友:
    现在主流就是allegro吧,可能会比较好就业

网友D:
    ad pads allegro EE ZUKEN一起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 pads allegro EE ZUKEN一起学

这也要学习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主流的 ad pads allegro  选中那种都可行 精通一种即可 后面都是融会贯通的 总体来说 ad操作界面和 ...

    帅哥总结的很到位,确实如此,楼主你纠结个嘿咩,公司用啥你用啥,你还能选择吗?欧也,,,

网友:
    我们用PADS

网友:
    根据马斯洛理论,如果你要先解决生存问题,那么要适应公司的需要,先把本职工作做好,能让自己活下去;如果是要解决未来发展到的问题,那可以学习高端一点的平台,不完全是高端的EDA软件,更重要的高端的产品。

网友E:
    AD偏个人,三合一(占资源的主要原因),自由度高,操作相对简便,不方便团队管理。
Cadence偏团队,Orcad、Allegro、封装功能细分,严谨,操作步骤多,但不易出错,主要算法功能更适合高速多层,用习惯很爽。
PADs就原理图部分好用,Pcblayout BUG一堆 易崩溃,Router亦是,不同步,DRC表达不明确,广州地区用的多(老司机别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偏个人,三合一(占资源的主要原因),自由度高,操作相对简便,不方便团队管理。
    Cadence偏团队,Orcad ...

    这个概要做的很好,其实AD由于学校的原因导致出来的使用的范围很广,市场占有率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现在重新学习一下,谢谢你

    然后如果是专门做pcb外包的话,你可以学习一下ad,pads,mentor转allegro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