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一个栅极驱动IC可以同时驱动多个MOS管吗?

楼主(2022-03-24):
请问一个栅极驱动IC可以同时驱动多个MOS管吗?导通时间会一致吗?需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
可以,但是要求要统一型号的,Vgs(th)一致性高的。

网友:
mosfet可以并联的。

网友:
不同步肯定存在的,看你实际的应用。

网友:
这要看相互间信号触发到导通期间时间来看,绝对同步比较难以实现,看要同步时间来定,一般在一个同步信号在电路内触发导通能够基本满足,同时工作的,输出拖动芯片相对一致性要求比较高一点,看要完成工作任务的。

网友:
MOS管导通时间肯定是有差异的,同一批次的差异可能小点,不同批次的可能大点,看你能不能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