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是由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楼主(2022-03-24):
射频中有电感跟电容串联的地方,那不是交流和直流信号都不能通过,射频信号怎么传播?

网友:
射频信号是频率很高的交流信号。不但可以在电路里传播,还可以在空间传播。
从你提出的问题看,可能你对电感、电容如何流过交流电的,还未曾深入了解,建议先把一些基本的概念搞清楚,不断提高。

网友:
电感有隔离交流的作用,不是说一定没有交流通过。对交流的阻碍作用是感抗。

在射频中,电感都是极小的,平直的导线也等效于电感,导线与导线之间也等效电容。

网友:
    射频中有电感跟电容串联的地方,电路中有电感电容串联在射频路主路中,应该是前几放大器的匹配需要,电路应该没有不全,应该还有其他的电容、电感到地,和串联的电感电容组成一个滤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