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版本AD20如何查看PCB尺寸?小弟刚从AD13转移,不熟悉新版本AD。

楼主(2022-03-24):
请问新版本AD20如何查看PCB尺寸?小弟刚从AD13转移,不熟悉新版本AD。

网友:
ctrl+M测量尺寸,AD所有版本都是这个快捷键。

网友:
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在原先的地方了。打开PCB文件,不要选择任何东西,在左侧或者右侧的侧拉栏 “Properties” 里面,可以看到原先版本中“board information”中的内容!

网友:
也可以直接查看板子信息,里面就可以查看板子大小。

网友:
    如果你的PCB外形已经定义过了,直接看report那里的板信息即可,否则就先定义外形或这用测量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