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特性曲线问题

楼主(2022-03-24):
(以增强型N沟道为例)怎么理解可变电阻区和恒流放大区,如图,就个人认为,(在Vds一定时)这图不都是表示了无论是在可变电阻区还是在恒流放大区只要Vgs不一样,Vds的内阻就不一样了吗?那么不就都是可变电阻区吗?这样的话,恒流放大区又该怎么理解为恒流?

网友:
MOS管的输入不叫输入特性曲线,而是叫转移特性曲线,意思是当漏源电压UDS为常数时,漏极电流iD与栅源电压uGS之间的函数关系。在放大状态(MOS管工作于恒流区)时,输出特性曲线可近似为与横轴平行的一根直线,因此此时可以用一根转移特性曲线来代替恒流区的所有曲线。但在可变电阻区时,对于不同的UDS,转移特性曲线变化很大。

网友:
“(在Vds一定时)这图不都是表示了无论是在可变电阻区还是在恒流放大区只要Vgs不一样,Vds的内阻就不一样了吗?那么不就都是可变电阻区吗?”

MOS管内阻 = d(Vds)/d(Id), 即曲线的斜率。它是个交流特性参数。
在恒流区曲线族斜率大致一致,所以在所考察的Vgs范围内,认为内阻基本不变。

不同Vgs在曲线上的任意一点,表示的是管子的直流工作点,也叫直流偏置。是该Vds在相应Vgs条件下所导致的漏极电流Id。从该点到原点做一条直线,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你以为的“Vds的内阻”,它的确可以认为是个直流电阻,受Vgs控制,但实际应用中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