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楼主(2022-03-24):
    怎么判断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 u1 l% Q- z" F! X1 }

网友:
    指针表判断N-P沟方法(10K档):N沟MOS管:红表笔接(D),黑表笔接(S),指针满偏。P沟MOS管:跟N沟MOS管测量现象相反。

网友:
    数字表判断N-P沟方法(二极管档):N沟MOS管: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显示500左右数字。P沟MOS管:跟N沟MOS管测量现象相反。备注:D就是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