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和ARM的处理器那个好?

楼主(2022-03-24):
Freescale和ARM还有高通这三个厂商比较一下

网友:
飞思卡尔在智能机上的CPU没什么优点、性能也不是很出色 一般千元以内的平板用的较多。
高通市场占有率倒是蛮高的 性能一般多一点 日常处理够用 没有三星和Nvidia的出色 貌似和德州仪器的CPU差不多 呵呵
处理器好坏要看频率的 有600、800、1GHz、1.2GHz、1.5Ghz
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高通的CPU要比飞思卡尔的贵、也要好。另外也要看架构、要是架构太老、频率高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