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运动控制卡的大概实现思路是什么

楼主(2022-03-24):
FPGA做运动控制卡的大概实现思路是什么,需要用nios吗,还是完全用Verilog来写,请做过的说下大概思路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系统需求了,nios可以抑制c代码,用软件语言实现(类似单片机),当然Verilog完全可以实现nios里面的功能,其主要优势就是并行执行,速度快了很多倍,可是需要有硬件语言的功底。

网友:
    运动控制卡的实现还是比较复杂的,其中牵扯了很多控制因子,有时候需要复杂的算法支持,很多是通过dsp实现,现在的fpga是具有dsp builder功能,所以,提供两种思路:
1、软件实现,采用高端的fpga可以通过sopc内嵌dsp的ip核(可能需要购买),然后在nios里面实现软件编程,dsp程序也方便移植。
    2、硬件实现,所有的控制功能都是通过硬件语言实现,可能比较复杂,你需要实现你控制功能里面划分的每个模块,然后综合逻辑,仿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