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选型需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2-03-24):
设备选型需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网友:
生产性就是设备的生产效率。通常表示为设备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企业在进行设备选型时,要根据自身条件和生产需要,选择生产效率高的设备。

网友:
企业应选择能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可靠度的设备。

网友:
设备对生产的保障能力,企业一般应选择安装有自动控制装置的设备。

网友:
企业选择的设备要便于维修。

网友:
引进设备时要考虑设备的成套性,尽量成套购买。

网友:
应购进能耗较少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