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时出现There are no data values in section number 1肿么办?

楼主(2022-03-24):
Pspice仿真时出现There are no data values in section number 1肿么办?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发现是时间扫描的时间设置的不对。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Run to time(仿真结束时间)设置的值比Start saving data afer(仿真开始时间)的值还要小?这样肯定是要报错的。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