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小型工厂的配置参考

楼主(2022-03-24):
一、小工厂SMT生产工艺建议

  1. 建议元件组装方式:

  1)单面锡浆焊接: 说明:单面焊接与双面焊接在生产工序上基本一致.所以在工艺的选备、设备的配置以人员的排位上基本一样.在实际生产操作上,都是先焊接A面,然后重复相同的工序,在印锡工序与回流焊接机的设置作相对的调整,以焊接B面。

二、SMT设备配置

.印锡部分:

  1) .手动印刷机1台

  2) .刮刀(锡浆搅拌刀)1把

  3) .钢网(按贵公司产品定制)

  4) .锡浆(贴片胶)

 注:双面焊接时,印刷机上需增加定位板,焊料可采用同样熔点的锡浆。

  B.贴片部分:

  1) .人工贴片笔10台

  人工贴片一般速度为每人1个/2-3秒,内地可设计3秒放置一个元件。

  2) .料架20个

  3) .平台生产线1条

  由于可能双面焊接,所以必须有导轨。

 注:贴片部分可选用全自动贴片机一台(0.20秒/个)

.焊接部分:

  1) .热风回流焊接机1台.

三、SMT工艺流程

  开始--->A面印刷锡浆--->A面贴装SMD元件--->元件位较正QC--->回流焊接机焊接--->外观检测补焊QC--->B面直插元件--->B面焊接THT元件--->外观检测补焊QC--->

网友A:
    设备、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人员

    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