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RF pro仿真手机这种PCB对电脑(服务器要求)

楼主(2022-03-24):
请问下,ADS仿真对电脑的要求。

最近在学习ADS仿真PCB,如手机这样的PCB,使用RF pro

但是发现用普通的电脑,i7 9700,16G内存,一跑起来,就直接100%CPU/内存使用率,跑一晚上,连一根射频线的S参数都跑不出来

找了个小PCB,蓝牙模组这种的,也得跑好几个小时。

不知道是需要什么配置的服务器才可以跑这种稍微大一些PCB仿真,求助,谢谢。

网友:
i7 9700,16G内存
配置已经很好了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楼主:
系统应该没啥问题,CST什么都能跑。

跑小板子,几根线,几个阻容感器件简单的板子,速度是很快的。

手机这种PCB板较大,器件和线太多,可能会影响速度,也可能是我设置不对。

我试试看先把东西删掉一些看看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