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VDS 的 PCB走线需要进行特性阻抗控制么?

楼主(2022-03-24):
如题。
LVDS通常在末端有100欧姆的电阻;LVDS工作频率较高,可以到800MHz。

请问各位大佬,LVDS的PCB走线,需要进行特性阻抗控制么?
如果需要,那么特性阻抗控制到多少欧姆呢?
感谢 感谢。

网友:
    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

网友(2022-05-16):
    100OHM,就是不让人好好说话

网友:
    LVDS差分阻抗控制在100ohm,制板时向板厂发出阻抗控制要求,由板厂根据它们的制造工艺和所用板材参数来控制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