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3-24):
下图是一个IO光隔离输入的电路,光耦的输入部分为什么要并联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
    一个是保护那个发光二极管呀,降低输入的电压一点;另外就是保证输入的稳定性,并个电阻,减小小信号的干扰

网友:
    主要目的是信号隔离作用,这样设计可以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彻底断开直流通路,只是传输前级信号,防止后级电路被前端信号干扰,稳定后续能够输出完整的放大信号.

网友:
    可以理解为保护作用,电容有存储电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