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冷却区升温慢是啥原因

楼主(2022-03-24):
如图所示,最后冷却区的值每次升温明显比其它区数值慢。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回流炉哪个位置出了故障。该如何修理

网友:
    炉子的温区不是全部一起加热的,是逐步升温,如果炉子不出现报警的话就是正常现象,出现报警的话就检查一下发热丝和升温的空开

网友:
    炉子不都是预热升温的吗,没报警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