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你们检查BRD会挨个检查差分线,DDR线等长不???

楼主(2022-03-24):
大佬们。你们检查BRD会挨个检查差分线,DDR线等长不???

网友A:
    规则设好了的话,看DRC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看约束管理器里面的数据,然后SELECT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相应的约束线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则设好了的话,看DRC就可以了

    这个规则一般咋设置呢?

网友:
    直接看规则管理器,一目了然,为啥要一个一个去看。

网友:
    设置好等长规则,直接看规则绿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则一般咋设置呢?

    你是想知道软件怎么设置呢还是参数怎么制定呢?

网友:
    不用挨个检查,在规则约束器里面电气那一栏查看差分线的长度之类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