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ballmap的规则是什么

楼主(2022-03-24):
    怎么分ballmap;GND  VCC,还有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电源  地应该怎么分配

网友A:
    地一定要分开,最好用单独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一定要分开,最好用单独的层

不是基板叠层,我说的ballmap按照什么规则分,比如信号线在外圈,地在中间这样的规则

网友B:
    多少个ball?GND数量有多少?多少个模拟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个ball?GND数量有多少?多少个模拟IP??

    34x34=1156个ball  功能引脚有600个,剩下的都是GND(包括数字地,模拟地)
封装里有个ADC芯片和DAC芯片,是不是这两个芯片正下面放对应的数字地(电源)、模拟地(电源)会好一些
电源、地、IO信号的ball怎么分布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x34=1156个ball  功能引脚有600个,剩下的都是GND(包括数字地,模拟地)
封装里有个ADC芯片和DAC芯片, ...

34X34 应该是FCGBA的封装吧,四个角落不要放ball,如果要放也只能放GND的ball;信号ball分布在最外面8拍排内部;GND和VDD ball十字交叉排列;ADC和DAC下面最好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X34 应该是FCGBA的封装吧,四个角落不要放ball,如果要放也只能放GND的ball;信号ball分布在最外面8拍 ...

谢谢谢谢   一下清晰了很多
还有个几个疑问:1、为什么四个角上不能有球,我参考原来的确实四个角上各去掉了三个球,所以想知道下原因。2、中间是GND和VCC的十字排布,也包括模拟、数字的地/电源吗(模拟、数字的电源/地总共可能就40个)  3、还有你说的ADC  DAC下放GND,是各自的模拟/数字GND,还是总的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一下清晰了很多
还有个几个疑问:1、为什么四个角上不能有球,我参考原来的确实四个角上各去 ...

    1.四角是因为封装应力问题,肯定会有断线,如果设计Signal Trace很细只有16~18um,很容易就断了
    2.一般各个IP的VSS在封装中合并为一个G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