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

楼主(2022-03-24):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

1.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他们之间有哪些异同?

2.目前只发现ADI有相关的产品,国产有哪些品牌可以推荐

3.如果要输出的频率和功率是实时可调的,用mcu控制DDS芯片是否可以实现?(IIC或者SPI控制)

网友A:
用高性能的FPGA器件设计符合自己需要的DDS电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性能的FPGA器件设计符合自己需要的DDS电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你有合适的电路推荐不  贴出来  我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