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逆变器电路

楼主(2022-03-24):
变频器、逆变器电路

常常会看到和逆变器出现在同一个电路,输出有U、V、W

1.变频器的作用是改变输出的频率和功率?

2.三相,负载是必须是三相的负载才能用?

3.变频器和逆变器有哪些关联?

网友:
 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