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快充, 如何实现底座与手机配对?

楼主(2022-03-24):
如题, 小米的无线快充底座, 能精准的识别小米的手机, 其它手机放上去, 不会快充!
同样, 华为的无线快充也有这样的功能.
电路上, 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 交互的机制是什么呢? 即充电器如何能识别被充电的手机是小米的手机呢?

谢谢先!

网友:
绝大多数机型支持与大部分蓝牙的连接

谢谢分享!: 5.0 支持!: 3.0
谢谢分享!: 5 支持!: 3
谢谢, Sleep. 你的意思, 底座上还有蓝牙模块? 底座与手机的蓝牙配对, 完成配对后, 再开始快充吗? 有道理 , 又似乎不太对; 底座, 不会都有蓝牙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