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样把器件设置成在PCB不可修改;

楼主(2022-03-24):
    求教下,allegro可以在PCB中对器件的1脚标识进行挪动,怎么样把器件丝印,Shape设置成PCB不可进行挪动,只能让封装工程师进行修改???

网友:
    用fix选中器件就行了,取消的话就用un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ALLEGRO 設計雞肋的地方, (目前無解只能在位置鎖定, 及不小心移完就回復它, 但因回復這就是allegro 把 ...

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每次画完后再Placement模式选择器件右键执行Refresh Symbole instance操作复位器件来避免咯???

网友:
    版主说的对。举个栗子。
移动器件时,只勾选symbol,不要勾选shape和line。
    删除走线,只勾选cline,不要勾选line,shape。

器件的shape一般都在route keepout和placebound等,这些层一般情况下不要打开。

    想操作什么就在fine filter里面勾什么。不要全都勾上。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