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通常是指?

楼主(2022-03-25):
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通常是指?

网友:
    上电后,电路在无任何外信号输入或不起振的时,所有线路交点的电压电流都保持一个可计算稳定状态。

网友:
    差分放大器输入级静态电流2mA,推动级8mA就是个例子

网友: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三极管静态工作点就是交流输入信号为零时,电路处于直流工作状态,这些电流、电压的数值可用BJT特性曲线上一个确定的点表示,该点习惯上称为静态工作点Q 。

网友:
    电路在直流供电的环境下,无交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