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开关电源的纹波与噪声,提高开关电源稳定性?

楼主(2022-03-25):
    怎样消除开关电源的纹波与噪声,提高开关电源稳定性?

网友:
    开关电源的稳定性有可能与线性电源相同,但纹波与噪声影响了开关电源的稳定性,为了提高其稳定性,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然而,对于一般的使用方法其稳定性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的元器件较多,所以,可靠性也比线性电源低。然而,对于通常设计的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器的寿命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可靠性,温度越高,电解电容器的寿命越短。所以,对于同样尺寸的开关电源,效率高的开关电源其温升较低,可以提高可靠性。但由于开关电源的元器件更小而使其过于小型化,为了平衡内部损耗其温升会较高,有可能制作一个可靠性低的开关稳压电源,所以,要注意这一点。特别是最近,不仅是开关元器件等性能得到改善,而且开关频率也在高频化,这样,较容易实现开关电源的小型化。然而,降低损耗比小型化的困难要多,所以,在进行最佳散热设计的同时,选择在高温下可靠性也不会降低的元器件非常重要。

网友:
    开关电源的固定元器件中寿命非常短的电解电容器,最近其寿命也有所延长;由于高频化的原因,滤波电容器的容量也有可能减小,于是可以选用叠层陶瓷电容器。这样,有可能制作出不用电解电容器的高可靠性的开关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