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2.4G的射频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2-03-25):
请详细说明2.4G的射频信号的产生原理,是类似于频谱搬移之类的么?比如是几十兆的中频信号和本振信号混频产生的么?其中的中频信号和本振信号又是怎么来的能说下么

网友:
2.4G频段室内环境中抗衰减能力强搜索,劣势是许多设备用的都是2.4GHz,所以干扰很多,不能保障足够的稳定性。对于802.11a来说,它用的是5GHz,包含了UNII的三个频段,从5.1~5.8GHz都有覆盖;这个频段最大的优势是目前应用较少,很多国家都是需要申请许可的,所以干扰非常小,能保障传输的质量;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室内的抗衰减能力弱,隔个几堵墙也许就歇菜了

网友:
一个无线ap的信号覆盖范围与很多因素有关。除了环境因素之外,还有路由器自身素质的因素,无线信号的发射功率和天线的发射功率是主导信号覆盖的两个因素。路由器天线的增益是用来衡量天线朝一个特定方向收发信号的能力,它是衡量天线性能好坏的重要参数之一。一般来说,增益的提高主要依靠减小垂直面辐射的波瓣宽度,而在水平面上保持全向的辐射性能。天线增益对移动通信系统的运行质量极为重要,因为它决定蜂窝边缘的信号电平。增加增益就可以在一确定方向上增大网络的覆盖范围,或者在确定范围内增大增益余量。任何蜂窝系统都是一个双向过程,增加天线的增益能同时减少双向系统增益余量。

网友:
路由全向天线:在水平面上,辐射与接收无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全向天线。全向天线由于无方向性,所以多用在点对多点通信的中心台。比如想要在相邻的两幢楼之间建立无线连接,就可以选择这类天线。

网友:
一个无线ap的信号覆盖范围与很多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