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仿真模型精度误差对求解影响大么?

楼主(2022-03-25):
ansys仿真模型精度误差对求解影响大么?

网友:
    由于计算结果随网格密度变化,使收敛速度不同造成的。大多情况下,应简化模型,只保留相对重要的特征,而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舍弃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网友:
    是的,的确如此,影响挺大的

网友:
    网格越密,好象结果越离谱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