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电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22-03-25):
    FPGA时钟电路怎么设计的?+ l( X; \! N8 Z

网友:
    FPGA内部NPLL电路(般14)PLL倍频或频50M输入经内部PLL电路4倍频200M钟200M并数据吞吐量钟周期

网友:
    FPGA内部钟信号电平敏事件处理高电平低电平事件边沿触发处理升沿或者降沿事件钟关信号实际电平事件钟周期高电平低电平都处理事件边沿事件钟周期处理组数据述前提FPGA内部设计组电路设计组电路数据吞吐相应提高至于电路速度其实设计关系

网友:
    时钟门控是设计中通过使用控制信号,禁止或允许时钟输入到寄存器和其他同步元件上的一种方法。它能有效降低功耗,因此被广泛应用于ASIC设计中。然而,在FPGA设计中应尽量避免使用门控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