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Designer.v6.9

楼主(2022-03-25):
哪里有汉化补丁啊!

网友:
当我们把altium汉化后(就是利用对话框左上角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use localized resources)。可是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汉化没有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教程上汉化的那么好???
以下是解决方法:
1、先取消 对话框左上角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use localized resources,使得altium成为全英文版的,确定,关闭altium。
2、把主题改回windows经典。
3、再打开altium ,选择 左上角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use localized resources,确定,关闭altium!
4、当你再次打开的时候就是最大化汉化了!

网友:
选择
左上角DXP--preference-
system-general
use localized resources 打钩,确定,关闭altium!
不行就再来一次,就变成中文了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可以对系统进行设置,在DXP菜单里,在这里可以设置成显示中文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