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三极管可以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那么为什么还要用mos管?

楼主(2022-03-25):
既然三极管可以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那么为什么还要用mos管?

网友:
虽然三极管可以作为开关来使用,但是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了,不划算

网友:
因为三极管耗费的快,而且还很贵,就不如选一个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便宜的。

网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三极管在制作的成分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
MOS是电压控制器件,三极管需要较大的控制电流,很多时候需要逐级放大,而MOS管的栅极电流极小,几乎可以忽略,再加上MOS管饱和导通时产生的压降比BJT饱和压降低,所以耗散功率小,效率也更高,所以一般的功率开关管会选择MOS管而不是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