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rtex M4的MSP地址是由谁决定的?

楼主(2022-03-25):
MSP位于0x0的位置,它的值是由谁决定的?是ARM的架构还是芯片决定的?

网友:
由板级决定的这句有点问题,寄存器值和板子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由链接文件决定的差不多,链接后会把这个值写在中断向量表的前4个字节,启动时硬件加载到MSP寄存器中。之后就看运行了,调用个函数、来个中断什么的就跟着变就是了

网友:
    MSP位于0x0的位置是芯片决定的. 0x0的位置的值由编译连接决定.

网友:
    一般是由链接的文件决定的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