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独立看门狗,多长时间喂一次狗?

楼主(2022-03-25):
STM32单片机独立看门狗,多长时间喂一次狗?

网友:
多长时间喂一次取决于你自己,理论上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
喂狗就是防意外,如果半天都不查一次也就和不需要差不多了。

网友:
一般在主循环while(1)的首句就清狗,时间设置18ms左右,一旦超过时间就复位,这样也方便仿真的时候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