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过程中一拖动器件,器件就不显示,请问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2-03-25):
画PCB过程中一拖动器件,器件就不显示,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
我也遇到过,求解答。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我的是只有一个元器件拖完就不显示了,其他的元器件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封装原点的问题,从新设置一下原点就好了。

网友: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里面,勾选Use DirectX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