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ED软灯带的话用FPC电路板与PCB电路板哪个好?

楼主(2022-03-25):
做LED软灯带的话用FPC电路板与PCB电路板哪个好?

网友:
这要取决于你所谓的软灯带的用途,PCB 是指刚性线路板主要作为电子元件载体和导通作用,价格相对FPC较便宜FPC是指柔性线路板,主要作为电子元件的导通作用,体积相对PCB小,相应占用空间也小,但是价格要贵。

网友:
pcb是印制电路板或印制线路板;FPC是柔性线路板,又称软板。

网友:
说白了一个是硬,一个是软板。

网友:
软灯带的话,肯定是用F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