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做FPGA原型验证”,这里的“原型验证”怎样讲?

楼主(2022-03-25):
人们常说的“做FPGA原型验证”,这里的“原型验证”怎样讲?

网友:
原型=prototype
验证=verify
在ASIC或其它ASSP芯片的开发过程中,直接流片的成本很高,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先将逻辑设计进行综合、布局、布线,在FPGA平台进行验证,而FPGA具有可编程的特点,可以反复修改逻辑设计,直至达到满意的结果,避免多次流片造成的高成本/高风险;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正解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