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通过M脚本遍历模块的数据类型

楼主(2022-03-25):
matlab怎么通过编程的方式来遍历模块的数据类型?我现在有个模型,模块默认的数据类型是double型,现在我想把模块中默认的double数据类型修改为继承的方式,请问怎么通过遍历模型中全部模块来实现呢?

网友:
先find_system找到模型中各个模块的名称
然后set_param()设置Output data type的类型

网友A:
1. 使用find_system获取模型中所有的模块名
for循环遍历
2. 使用get_param(name,'handle') 获取模块名的句柄
3. get_param获取是否有相应的属性
  - 有,则使用set_param重新设置为auto或者inherit
  -没有,则continue,继续下一次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find_system获取模型中所有的模块名
for循环遍历
2. 使用get_param(name,'handle') 获取模块名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