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三极管放电电路分析

楼主(2022-03-25):
这里有几个地方不太解,一个是R4  R1  的作用,我个人理解是R4应该是在电容充电的时候防止基级反向电流过大击穿,R4的作用不太明白,还有为什么R4要选10k.

网友:
我觉得R4是基极限流电阻,R1是让Q1在按键松开是导通的

网友:
R4是Q1基级的限流电阻,R1是Q1基级对地回路电阻,R1之所以选择10K是因为按键按下后通过R1对地有一个回路,这个地方的的功耗属于白白损耗掉的,所以需要R1大,但是同时考虑到Q1的基级回路限流,以及后极电容的放电速度问题R1又不能无穷大,所以综合这两个条件定R1为10K

网友:
R4是限流电阻应该没毛病,
R1和R4这个回路保证给三极管b极一个已知逻辑状态,防止控制输入端悬空或高阻态时对三极管工作状态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