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振动信号的频率对不上激励的频率,怎么办?

楼主(2022-03-25):
    ansys振动信号的频率对不上激励的频率,怎么办?

网友:
    输入信号时145Hz,并不说明你的响应信号频率就是145Hz。

网友:
    不管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几何,响应谱都是在构件的固有频率点上有明显的峰值。

网友:
    如果要测试模态采用信号激励的话,不能采用单一频率的信号激励
    而是要采取线性扫频的方法来做,才能得出物体本身固有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