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ADS画PCB板

楼主(2022-03-25):
如何用pads画PCB板

网友:
进程:原理图-画理图库-SCH到PCB的转换--PCB的原件库的制作--零件放置--走线--走铜--打印

网友:
先用logic 画出原理然后用ole功能导入layout。外框什么的 用cad导入就可以的。。

网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广义了。就等于在问钱是怎么赚到自己口袋里来的

网友:
    跟画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