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制作两个编号相同的焊盘?

楼主(2022-03-25):
我想做一个封装,让这个封装既可以焊接SOP8的封装,又可以焊接DIP8的封装,如下图所示,DIP8的第一个引脚编号为1,SOP8的第一个引脚编号也是1。但是保存的时候出现错误:Create symbol started. Duplicate pin number 1. WARNING(SPMHA1-298): Create symbol duplicate pin numbers.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请问这种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两个封装重叠,选择一个焊接,一般是两个封装分别制作,在pcb布局的时候,两个封装重叠就好。

网友A:
    cadence 是严谨和规范的。
    你这种情况,
最好就分两个封装,放在一起,在这个重叠区域单独设置一个区域规则,允许器件重叠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的BOM在原理图中才好通过part manager进行管理。
要不你就只能单独为你的这种复用设计建一个原理图符号,对应这种复用封装。通过管脚名和管脚号来对应。但是这样就特殊化处理了。一个规范的设计中,肯定是普适的。如果特殊的东西太多了就不很难做到规范。
    仅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
    在编号后加数字区别如:GND1,GND2,GND3.....
把PIN类型改为POWER,重名就不会报错。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ence 是严谨和规范的。
    你这种情况,
    最好就分两个封装,放在一起,在这个重叠区域单独设置一个区域规 ...

    请教如何设置区域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设置区域重叠?

你可以去研究下。
    ps:
    你可以选择人为忽视掉这个DRC,如果有轻微强迫症。在两个元件的PLACE_BOUND将两个 place bound这种到高度不冲突。

比如一个最低0,最高5.另一个的最低是6,最高按实际设。这样重叠的DRC就不好有。

网友:
    本来就是两个器件嘛,只是为了兼容设计。布局的时候直接两个重叠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