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流水灯用什么方法编辑程序最便捷?

楼主(2022-03-25):
51单片机流水灯用什么方法编辑程序最便捷?

网友:
技术流派:位移        P1=0X01 ; P1=P1<<1;
直观流派:数组查表  P1=TABLE;i++;

高可读性:直接赋值
P1=0X01;
P1=0X02;
P1=0X04;
P1=0X08;
P1=0X10;。。。。。
总之还是要对应到二进制数据上。

网友:
編程方法有很多,选一个自己理解的或代码相对较少的就是最便捷的了。